AD保存出错

楼主(2020-08-17):
工程和原理图保存退出后格式失效,文件格式显示 “0文件” ,这是为什么?

网友:
可能是保存时意外退出或者文件扩展名不小心写错导致的,可以将扩展名改为.pcbdoc试试能不能打开,如果打不开就只能到History里找找有没有备份文件了

网友:
保存的文件名称带“.”了,比如V1.0保存后变为了V1同时格式变为0文件。手动在后面加上AD固有的文件格式后缀可解决

网友:
楼主可以按照楼上说的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