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帮忙讲一下这个电路的原理,谢谢!

楼主(2020-08-17):
请教大神,帮忙讲一下这个电路的原理,谢谢!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抄板抄错了吧

网友A:
    d6,d7方向感觉怪怪的

网友:
    输入超6.3左右三极管有一个会导通,把拉低5脚电压。

网友:
    输入电压限幅在2.1伏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d6,d7方向感觉怪怪的

方向可能画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d6,d7方向感觉怪怪的

应该是稳压管

网友:
    我觉得是运放输入保护电路

网友:
    前面是过欠压保护电路吧,把输入电压限制在一定范围内

网友:
    你这个电路有问题

网友:
    把输入电压限制在+/-2.1V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