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输出BOM表

楼主(2020-08-17):
请教mentor输出的BOM表中如何包含元器件的厂商(如果封装库包含厂商)?请教大神。

网友A:
导出设置output->IBill of materials前提运行Fablink XE Pro否则此图标是灰色)见下图,导出数据可以根据自己需求选择,一般选择默认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导出设置output->IBill of materials前提运行Fablink XE Pro否则此图标是灰色)见下图,导出数据可以根据自 ...

你好,图片能上传下吗?看不到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出设置output->IBill of materials前提运行Fablink XE Pro否则此图标是灰色)见下图,导出数据可以根据自 ...

感谢,我来尝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