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llegro中怎么把line变成一条cline属性的skill或者方法

楼主(2020-08-17):
allegro中怎么把line变成一条cline属性的skill或者方法,谢谢大神们

网友A:
先把cline變成shape(可以使用skill,也可以使用shape void element),再decompose成輪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cline變成shape(可以使用skill,也可以使用shape void element),再decompose成輪廓。

貌似不可以呀

网友B:
    没碰到这种情况,什么情况 下要用?

网友:
    可以,Editor要选对,还要勾选allegro productivity toolbox,然后用edit菜单下的cross copy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碰到这种情况,什么情况 下要用?

有时走标准的圆型弧线不好画,现在不用这个也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时走标准的圆型弧线不好画,现在不用这个也会了,

    发图看看

楼主:
    图图图图图

网友C:
    可以通过skill直接change

网友:
    这个软件有个功能可以沿着板框形状走线的,走线的时候右键有个选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碰到这种情况,什么情况 下要用?

有时候AD的PCB文件转成Allegro后个别走线可能会变成Line属性,这时候就可以派上用场了,当然可能还有其它场景的用法!

网友B:
    按板框外形走线软件自带功能嘛,还有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板框外形走线软件自带功能嘛,还有一个

    是的17.2,上面有16.6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通过skill直接change

    是的,还没有找到SKILL,用笨方法,坐标法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17.2,上面有16.6没有

    16.6也有的,打个最新的补丁

网友(2022-01-24):
    贴主,找到好方法了吗?AD转allegro后,所有走线是lines属性

网友(2023-06-15):
引用 网友C:
    可以通过skill直接change

    有skill,但没有看到那个功放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