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IMO

楼主(2020-08-17):
    请问MIMO是一个频段几根天线,就像每个频段都有分级一样,还是只是天线只是分了高中低频段, ~8 Y. ~  Q3 R3 f

网友:
    多为单频天线,这是因为单频天线结构简单,实现去耦相对容易。另外一些文献介绍的天线大多工作在高频,高频天线结构尺寸小,所以相同情况下,高频天线的耦合要小很多。本文侧重研究多频天线,特别是覆盖较低工作频段的多频天线,其中介绍的天线阵实现3个频段(885~915 MHz,1 760~1 870 MHz和2 450~2 510 MHz)的工作特性,最低频段可以覆盖到900 MHz,并给出了多频天线的工作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