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使用Capture CIS数据库设计原理图,不焊接器件的处理问题

楼主(2020-08-17):
    RT,
    目前正在使用CIS数据库的方式整理公司全部器件,目前遇到问题,请大家帮忙看下怎么解决。
        问题:关于设计中的一些冗余设计,比如作为调试使用的一些电阻如下图的R182,在没有CIS数据库设计的时候,我可以在器件Value加“NC”属性,这样出BOM的时候就可以作为焊接的标识,这个器件不焊接。
             如果使用CIS数据库的方式来设计原理图,这个情况我应该怎么处理,或者说,应该在数据库中处理,还是在原理图中处理?整个流程大概是什么样的处理方式
    请帮忙解答一下我的疑惑,谢谢

网友:
    对于较复杂的设计,一般都会将整个设计细分成各个模块来设计,以便于阅读和管理,这时就会用到多张Page页面。在Capture CIS中,用于信号连接的有三种:网络标号、Hierarchical Port、Off-Page Connector。它们的应用场合各不相同,网络标号通常用于当前Page中的信号连接;Hierarchical Port用于层次设计时各层信号的连接;而Off-Page Connector则是用于平坦式设计时的不同Page间信号的连接。它们虽然可以通用,但是不注意的话就容易出问题,比如:将Hierarchical Port用于平坦式电路设计的不同Page信号的连接,虽然也可以用,但是必须保证所连接信号的端口类型一致,如:当前Page中的CLK信号用了该类型端口,为Input(或Output)类型,那么在其他Page中的该CLK信号也必须为Input(或Output)类型的,否则就会出错。但是,如果用Off-Page Connector的话,就不会有这样的区分,不会出错,推荐使用。

网友A:
    可以向正常一样生产BOM,然后在BOM单中删除;或者使用变体BOM的方式

网友B:
    在原理圖標示 Value 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向正常一样生产BOM,然后在BOM单中删除;或者使用变体BOM的方式

变体bom在原理图中有没有直观显示是不焊接的,比如我图中那样是NC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原理圖標示 Value 最好

这种是不使用CIS数据库的做法,目前我是这么做的,现在想把公司这边统一起来使用CIS库

网友C(2021-03-17):
    可以在cis数据库中将元件属性增加一栏BOM属性,用Y和N来区分打件和不打件,默认设置为Y,这样从数据库中调用元件后只需将不上件的元件BOM属性改为N就行了,导BOM时将BOM属性这一栏导出,就可以很明显看出哪些是不需要上件的元件

网友(2021-08-05):
引用 网友C:
可以在cis数据库中将元件属性增加一栏BOM属性,用Y和N来区分打件和不打件,默认设置为Y,这样从数据库中调 ...

    这个方式处理的比较好

网友:
    来看看大神们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