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nvar变量值

楼主(2020-08-18):
t = [1,2,3,4];
c = [1;2;3];
r = [1,2,3,4];
n = [1:12];

T = length(t);
C = length(c);
R = length(r);
N = length(n);

X = binvar(N,R,C,T,'full');
constraint  = [];
for h=1
    for i = 1:N;
        conn = 0;
        for c = 1:C
           for  r = 1:R
               X_irch = value(X(i,r,c,h))         %  这个值为什么会是NaN
               if X_irch == 1
                   P(r,c,h) = 1;
               end
               conn = conn + X(i,r,c,h);
           end
        end
        constraint = constraint + [conn == 1];
    end
end

有注释的那一行的值为什么会是NaN,不是应该取值为0或者1吗?请教大神!

网友A:
帮你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你顶一下

,没有大神

网友:
将那一行代码改写成约束, constraint = constraint + [X_irch ==X(i,r,c,h)];看看是否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