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问题

楼主(2020-08-18):
在使用ad时,原理图内部分元器件复制,出现please wait a moment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求指导,感谢!

网友:
    没遇到过,帮你顶一下

网友:
    在我的电脑系统盘中找到下面目录: (注;如果看不到,需要取消隐藏文件选项。)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Altium\AD 10 {1120C30B-57B0-492A-9020-0B1D69193481}

      在这个目录中发现5个文件:
Advsch.dft
Advsch.MMsdft
DXP.RAF
DXP.RCS
UserTools.TLT

全部移走或者删除。。重启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