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电阻器的结构

楼主(2020-08-18):
标准电阻器一般是用温度系数低,电阻率及稳定度高的锰铜合金丝(片)绕在黄铜或其他材料的骨架上而成的,绕好的电阻线圈放人铜制的外壳内。外壳和骨架通常焊在一起,把电阻丝密封起来,以减少大气湿度、气压等因素的影响。电阻绕成后需经退火处理,以消除绕制过程中产生的机械应力,从而改善其稳定性。标准电阻器的引线经密封的陶瓷绝缘子引出,与装在面板上的端钮相接。标准电阻器的结构如图1所示。

  标准电阻器通常制成四端钮式的,如图2(a)所示。C1、C2为电流端钮,P1、P2为电位端钮,测量时应使电位端钮不流过电流,这样P1、P2两个端钮的 6电位就分别等于A、B两点的电位,从而消除了AC1、AP1、BC2、BP2四条引线的电阻以及端钮处的接触电阻的影响。

  对于在交流电路中使用的标准电阻器,除了电阻值外,还需考虑其自感L及分布电容C,如图2(b)所示。为了减少自感,可采用双线绕法,但对100kΩ以上的高阻值电阻器,双线绕法会引人较大的分布电容,因而多用分段绕法,使自感及分布电容均较小。骨架也常使用云母、陶瓷等优质绝缘材料,以进一步减少分布电容及介质损耗。

      标准电阻器的量值通常是十进制的,其阻值范围为1mΩ~1MΩ,特殊情况下也可制成非十进制数值。

网友:
标准电阻器的引线经密封的陶瓷绝缘子引出,与装在面板上的端钮相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