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上的电路图是哪里坏了?

楼主(2020-08-18):
如图所示,lm2576的输出为一个可调的稳定电压
故障现象:接上负载后电压急剧下降,电机不能运行
我的检测工作: (1)接上负载后打开,输入端只有2.56V电压,输出1.56V,无法带动电机(正常7.56V输入,输出5-12V通过                         电位器调整)
                     (2)更换了新的电池也是这样
                     (3)断开负载后,2576正常工作(输入正常值,输出可调)
                     (4)电机电阻0.8欧,未知电感2.7欧
                     (5)电路图不完整因为是根据我跟着电路板上的走线描绘的
                     (6)实物是一个可调流量的真空泵

网友:
应该是负载功率太大,电池无法提供这么大的功率,导致电池内部压降升高,输出电压就变小了。可以考虑用稳压源来供电,这样就可以排除电池的问题,再分析出现的现象。

网友:
1. 你的电机负载好像太大了,建议接一稳压电源(调到额定工作电压),测试其额定电流是不是小于3A,
2.如果电路以前的正常的,说明电路中有问题了,重点检查L1,Cin,Cout是否失效损坏
3.另外该电路是降压电路,输出电压一定比输入低,
4.如果负载电机电流为2-3A,该集成块必须加装足够大的散热片,注意该集成块最大输出电流为3A。。

网友:
没有原图吗 LM2576能带动2A的电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