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前边是模拟PWM调光,后者是纯PWM调光,,这两种有什么具体区别?后者图中...

楼主(2020-08-18):
看了一下芯片SPEC,有些地方不太懂。。。。

如图,,前边是模拟PWM调光,后者是纯PWM调光,,这两种有什么具体区别?后者图中的Q1是个啥?

网友:
Q1是mos管

网友:
Q1是N-MOS管 做开关用  PWM高电平时导通,将Q2的栅极拉倒地,使得Q2(P-MOS)导通

网友:
上图是直流,下图是PWM。上图把下图PWM控制那块部分集成在IC内部,电路可供自己选择用哪种。如果我没猜错,上图的C5若不上件,调光电路将会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