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电阻器的技术特性

楼主(2020-08-18):
①标准电阻器的温度特性。电阻值是与温度有关的,不同的电阻材料有不同的电阻温度特性。标准电阻器由锰铜合金丝制成,温度特性较好,在40℃以下是一条近似抛物线。在标准电阻器的使用温度范围(极限使用温度范围一般为5~40℃)内,其温度特性可用式(3-2)表示

  式中 Rt——t℃时电阻的实际值;

      R20——20℃时电阻的实际值;

  α,β标准电阻的和二次项温度系数。

  每个标准电阻器出厂时,其产品证书上都注明了各自的R20、a、β值,当在彦℃使用它时就可按上式计算出Rt 。

  ②准确度级别。作为计量标准用的标准电阻器,按其在量值传递系统中的位置分为国家电阻基准、电阻副基准、电阻工作基准、一等标准电阻器、二等标准电阻器及一般的标准电阻器6挡。较低挡标准电阻器的量值由较高挡的传递。为了使用方便,标准电阻器按准确度分级,我国的标准电阻器从0.0005级至0.2级,共分为17个级别。

  ③额定功率。标准电阻器中流过电流太大时会发热,使得电阻值产生变化,这种现象称为电阻的自热效应或负载效应。为避免这种情况发生,每个标准电阻器都规定了额定功率。标准电阻器的额定功率一般都为0.1W,个别的可达到1W。但在标准电阻器的面板上不直接给出额定功率,只有额定工作电流、工作电流和电阻的名义值,通过它们可以间接计算出额定功率值。

  ④绝缘电阻。标准电阻器的电路与外壳之间的绝缘电阻值应该符合式(3-3)要求

  式中 R——绝缘电阻值;

       Rn——标准电阻器的标称值,它标注在标准电阻器的面板上;

        k——标准电阻器的准确度级别。

网友:
但在标准电阻器的面板上不直接给出额定功率,只有额定工作电流、工作电流和电阻的名义值,通过它们可以间接计算出额定功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