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具可靠性测试详解

楼主(2020-08-18):
 作为光源中的新兴力量,led的发光方式与传统光源截然不同。它是利用半导体PN节中的电子与空穴的复合来发光。发光方式的不同决定了LED与传统光源有着本质的区别,也决定了它有自己独特之处。

  首先,LED体积小,单颗大功率LED芯片的尺寸一般只有1平方毫米,加上外面的封装材料,一颗LED的直径通常只有几毫米,多芯片混光LED由于集成了多颗LED芯片,尺寸略大些。这在照明灯具的外型设计上带来了很高的灵活性,可以将LED灯具根据需要做成点状、线状或面光源,也可以根据建筑结构的特点来定制灯具的尺寸,以更好的实现见光不见灯的效果。现代的建筑越来越多的采多玻璃外墙等新型材质,这使得传统的外投光照明方式逐渐被内透光照明方式所取代,而LED是内透光照明的绝佳选择,并有助于减少光干扰和光污染问题。

  第二,LED色彩丰富,出射光单色性好。单色LED出射光的单色性较好,这是由LED芯片的发光原理所决定的,采用不同的发光材料,就可以得到不同颜色的单色光,另外,在蓝光芯片的基础上,配合黄光荧光粉,就可以得到不同色温的白光LED,或者通过将红、绿、蓝三种单色LED芯片封装到一颗LED当中,利用相应的光学设计实现三色光的混光。

  第三,LED的寿命长,响应快,可以反复开关。大功率LED的寿命在正常的工作条件下可达到5万小时以上,而且,LED的响应很快,另外我们可以对LED进行反复的开关操作而不会对其寿命或性能产生有害的影响。这一点与传统光源有很大的不同。普通白炽灯如果反复开关,其寿命下降得很快;普通荧光灯,每次开关都会造成电极发射材料的损失,因此频繁开关也会导致灯管的寿命快速下降。对于高气压气体放电灯来说,反复开关同样会对灯的电极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而且,这一类的光源无法实现热启动,即灯在熄灭后需经一定时间冷却后,才能再次启动。因此,对于一些需要反复开关操作的照明效果来讲,LED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第四,LED可以实现光色的快速、多样变化。如上所述,将红、绿、蓝单色LED芯片封装在一起,并将发出的三色光进行混光,就可以得到白光了。如果我们对红、绿、蓝三块芯片分别进行控制,就可以改变三色光在输出光中的比例,从而实现整颗LED输出光色的变化。如此一来,一个LED就像一个调色盘,可以根据不同的需要调配出不同颜色的光,这是传统光源所无法办到的。LED响应速度快,易于控制,所以可以实现光色的快速、多样变化,我们可以利用LED的这一特性,构造出许多动态效果。

  第五,LED可以用来构筑各种图案。由于LED体积小,结构牢固,响应时间短,我们可以用LED构建出一定的图形;然后将这些图形再进行组合,以实现某些设计的效果。现在,在城市中的大街小巷,商家店铺,我们都可以看到很多由LED构建的平面图案或者立体图形,这些图案和图形能实现非常炫目的效果。另外,我们可以将LED进行大规模的集中控制,将整个建筑外墙作为一个动态画面的显示屏。

  1.恒定湿热测试:灯具在经过冲击测试后,不能发生漏电、点灯不亮等电气异常现象。

  测试方法:按led灯具的额定输入电压接通电源点灯;通过继电器控制灯具在常温常压下进行冲击测试,

  测试设置为:点灯30s、熄灯30s,循环10000次。

  灯具在经过冲击测试后,不能发生漏电、点灯不亮等电气异常现象。

  2.通过调压器将led灯具的输入电压调为最大额定输入电压的1.1倍;将灯具按以上方法在上下、左右、前后三个方向上分别测试30分钟。

  将led灯具放置在一个室温为25℃的环境下;

  温度循环测试:通过调压器将led灯具的输入电压调为最小额定输入电压的0.9倍;

  3.将led灯具放置在一个恒温恒湿箱,恒温恒湿箱的设置为相对湿度95%,温度为45℃;

  测试方法:参照标准:行业经验

  灯具在经过常温常压冲击测试后,不能发生漏电、点灯不亮等电气异常现象。

  4.常温常压冲击测试:将led灯具放置在一个室温为60℃的房间;

  将振动测试仪的振动速度设为300转/分钟,振幅设为2.54厘米,启动振动仪;

  测试方法:低温低压及其冲击测试:将led灯具放置在一个测试箱,测试箱的温度可以调节温度变化速率;针对对象:led灯具(含leddriver的成品灯具)

  led灯具振动测试:测试要求:测试方法:灯具在经过振动测试后,不能发生零件脱落、结构损坏、点灯不亮等异常现象。

网友:
    LED灯具现在很普遍

网友:
    LED的寿命长,响应快,可以反复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