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及其封装制作

楼主(2020-08-18):
绘制原理图库绘制器件

绘制形状,加上管脚(选中管脚按下空格键可旋转)

管脚上有白点一端需向外

绘制PCB 图库绘制器件

根据具体器件封装尺寸图确定PCB 图焊盘大小以及间隔,
然后绘制并修改尺寸以满足器件要求。

绘制原理图设置栅格和原理图页面
  • 新建工程文件
  • 新建原理图文件
  • 设置栅格和原理图页面
    直接搜索“栅格”

  • 指定集成库

添加元件及属性更改
  • 添加元件

  • 原件属性更改
    放置元件后双击,弹出元件属性对话框,即可进行相应属性更改

添加电气线及电气属性
  • 绘制电器线

    进入导线连接状态

  • 添加电气属性
    点击==[放置] >> [网络标签]==,进入添加网络电气属性的操作

  • 添加电源和接地符号
点击==[视图] >> [工具栏] >> [应用工具]==,

总线操作
  • 绘制总线
点击==[放置] >> [总线]==,进入总线连接状态。
    通常总线的起始点要在数据线最靠边的一根线的位置水平线开始,然后使总线主干线与所有的数据线都能水平交叉

具体操作步骤为:
a. 在数据线最靠边的一根线的位置,单击左键确定总线的起始点;
b. 光标继续上移或下移,在需要结束的地方再次单击左键,然后双击右键结束总线主干线的绘制工作。
(在绘制过程中,按空格键可以改变导线的走线方向;按[Shift] + [Space] 可以改变导线的走线模式)

  • 连接总线
    点击==[放置] >> [总线入口]==,进入总线支线连接状态。
    然后在总线主干线上每根数据线的位置处放置一个总结支线,在放置的过程中按空格键可以改变摆放方向

  • 总线属性更改
点击==[放置] >> [网络标签],进入放置网络标签状态。
在放置过程中按下键盘的[Tab]== 键或放置好==[网络标签]== 后双击即可更改总线属性,然后再将数据线依次连接到总线支线上。

Port 端口操作
  • 添加Port 端口
    点击该图标,进入放置==[端口]== 设计状态

    此时光标变成十字形,同时一个端口符号悬浮在光标上,移动光标到原理图的合适位置,在光标和导线相交处会出现红色的X,这表明实现了电气连接。单击左键即可定位端口的一端,移动鼠标使端口大小合适,再次单击左键完成一个端口的放置,右击鼠标退出放置[端口] 设计状态。

添加二维线和文字
  • 添加二维线
    点击==[放置] >> [绘图工具] >> [线]==,进入添加二维线状态。
单击左键即可定位二维线的一端,移动鼠标并再次单击左键即可完成一条二维线的绘制,右击鼠标可退出放置二维线设计状态。
**注意:**二维线是没有任何电气属性的,通常用于标识用。

  • 添加文字
点击==[放置] >> [文本字符串]==,此时光标变成十字形,并带有一个文本字"Text"。移动光标到合适位置后,单击左键即可添加文字。

在放置状态下按下键盘的[Tab] 键或者放置完成后,双击需要设置属性的文本字,将弹出"Annotation" 对话框。在此对话框中,可以设置文字的颜色,位置,定位,以及具体的文字。

  • 添加文本框
点击==[放置] >> [文本框]==,进入添加文本框状态。

网友:
光标继续上移或下移,在需要结束的地方再次单击左键,然后双击右键结束总线主干线的绘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