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散数值

楼主(2020-08-18):
1.fmincon函数可以以离散方式输入数值梯度吗
2.目标函数和约束都是从ode45中输出的离散数值,应该如何使用该函数哪请教大神。感谢!

网友A:
ode45,可以输出结构式的解,不是离散的数据。
用deval计算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ode45,可以输出结构式的解,不是离散的数据。
用deval计算即可。

也就是输出一个数值逼近的连续解是吗,问题是如果方程式分段连续的,只能求解出离散的数值解,怎么在fimncon中使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