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秤信号放大及补偿问题

楼主(2020-08-18):
现在想做一个类似电子秤的称重模块,传感器的输出灵敏度是1mV/V,供电5V,即满量程(10KG)输出电压为5mV,需要用运放将信号放大200倍左右给单片机处理,我用的LM358做两级放大,前级20倍,后级10倍;
  现在的问题是0重量的时候输出电压可能是负的,需要给信号增加一个补偿电压;如果加在前级只能给0.1V左右的电压基准,过大的话到后级放大后信号失真,如果加在后级无法起到补偿的作用;我的供电是5V,请问怎么设计这个0.1V的补偿电压和前级运动电路?感谢!

网友A:
    做软件补偿计算吧,你要电路补偿0.1,如果电路长时间工作不稳定的情况下,或者受到干扰,没有软件计算补偿来的实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软件补偿计算吧,你要电路补偿0.1,如果电路长时间工作不稳定的情况下,或者受到干扰,没有软件计算补偿 ...

    好的,我去试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