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线上串了电阻,在AD里面如何设置差分对呀

楼主(2020-08-18):
    之前用allegro设置比较简单,但是AD里面尝试用Xsignals好像不行。郁闷了
新的公司买了AD,没办法,只有用!!!

网友A:
    可以用向导创建,你在PCB面板的Xsignal可以看到你创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向导创建,你在PCB面板的Xsignal可以看到你创建的

    请教2楼,我创建了Xsignals,但是不能把我创建的两个xSignals设成差分对!
    如果实在没办法,难道只有先分段设置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2楼,我创建了Xsignals,但是不能把我创建的两个xSignals设成差分对!
如果实在没办法,难道只有先 ...

    差分对这个跟xsignal没有关系,差分在Differential Pairs Editor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分对这个跟xsignal没有关系,差分在Differential Pairs Editor设置

那其实就是如果一对差分线,每条线上串了一个电阻,我的差分对只能在电阻前设置为一对,电阻后设置为另一对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其实就是如果一对差分线,每条线上串了一个电阻,我的差分对只能在电阻前设置为一对,电阻后设置为另一 ...

    你看下我设置的,这个设置后跟allegro的方式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我设置的,这个设置后跟allegro的方式一样

谢版主,我自己再琢磨琢磨!!!

楼主(2020-09-17):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我设置的,这个设置后跟allegro的方式一样

再次讨扰下版主大人。
    我现在是这样操作的,电阻两端分别设置成不同的差分对,并设置好对内等长。
    然后利用Xsignals来做差分对的组间等长。

    之前allegro是直接将两个X-net设置成差分对。组内和组间都好设置。
    AD目前以我的了解,只能这样分开来了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次讨扰下版主大人。
    我现在是这样操作的,电阻两端分别设置成不同的差分对,并设置好对内等长。
然后 ...

把需要做对间等长的差分对设置在同一个Xnet组里面,那这样对内,对间都可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