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将导入CAM350v8.0的Gerber和Dill文件进行位置的对齐????

楼主(2020-08-18):
请问怎样将导入CAM350v8.0的Gerber和Dill文件进行位置的对齐????

网友:
帮你顶一个

网友A:
用EDIT -> LAYERS -> ALIGN 命令。选取该命令后在认为不动层的某一PAD 上单点左键,再点右键确认该点,再在想要移动的层对应的点上单击左键,这时该点就会变白色,双击右键即可对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EDIT -> LAYERS -> ALIGN 命令。选取该命令后在认为不动层的某一PAD 上单点左键,再点右键确认该点,再在 ...

就是这样操作的,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