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指导一下根据直方图获得概率密度分布怎么操作???

楼主(2020-08-18):
根据图像,绘制出它的直方图后,想知道它服从什么哪种概率密度分布,并且求出其参数,应该怎么求?(只能排除几种概率分布,剩下的不知道哪个更接近),望解答,谢谢~~~

网友:
直方图,好熟悉的字眼啊,大学学的都还给老师了

网友:
用histogram返回一个对象,可以取出每个bin的count 或者 frequency;然后可以选择自带的十几种分布型自动拟合,界面工具是distool好像,你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