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有一个skill,怎么加载呀,好像是在配置文件里写什么,但是不知道怎么写,求助

楼主(2020-08-18):
如题,求助

楼主:
下载好的skill,不知道怎么加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载好的skill,不知道怎么加载用

    Comman窗口输入
    skill getSkillPath
    把你的skill文件,放在其中一个文件夹内
    然后
    Comman窗口输入
    skill axlGetVariable("localenv")
    在这个文件夹里,找到allegro.ilinit文件
    在里面加入
    load("文件名.后缀名" "加载密码")

网友:
    来借鉴下,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