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導入ORCAD 網表後的小問題

楼主(2020-08-18):
    請問如圖片所示是發生什麼問題?  有4個零件 PART number 為何找不到? 是要去哪裡修改嗎?

网友A:
    检查下器件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器件封装

感覺封裝沒有問題

网友B:
    看下原理图调用的和pcb实际封装名称是否对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下原理图调用的和pcb实际封装名称是否对应

有啊 一樣的名稱 所以我就很納悶到底哪裡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