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设计一个输出电压在180V的开关电源。

楼主(2020-08-18):
想设计一个输出电压在180V的开关电源,,功率在150W,输入是220AC交流。希望纹波比较小,应该采用什么方案呢?
图的方案不是开关电源,不行,想用开关电源做!

网友:
纹波要求多大?如果纹波1%可接受,且负载调整率的电压范围5%可接受的话,用LLC架构,其输入、输出部分的耐压就会小些。

网友:
可以试试反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