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

楼主(2020-08-18):
多层板的电源层分割是在布局时规划好的嘛?我画的板子电源层很乱,有没有什么方法?菜鸟求教

网友A:
可以把不同的电源轨网络用不同的颜色标识出来,然后按照颜色区域分割,这样方便些;要是电源域跨度和交叉很严重建议还是调整下布局,尽量做到电源有序

网友B:
    布局时不规划好电源层走不过你咋办?换层拉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布局时不规划好电源层走不过你咋办?换层拉线?

我在电源层拉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不同的电源轨网络用不同的颜色标识出来,然后按照颜色区域分割,这样方便些;要是电源域跨度和交叉很严重建议还是调整下布局,尽量做到电源有序

谢谢

网友:
    电源层一般都是很乱的。布局优选考虑的是信号,电源部分在布局时需要考虑的是保障板上主要功能电路功能不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