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懂规格书的脚位?选型

楼主(2020-08-19):
    我是卖元器件的,经常有客户让我帮他推荐IC或者二三极管,但是本人对技术一片空白,得从何学起?

网友A:
    研究一下器件的主要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研究一下器件的主要参数

    但是我去哪里查,和我接近类型,参数接近的物料型号?

网友:
    规格书里面不是都会写参数、特性、应用、还有一些原理图,多研究研究

网友(2020-10-07):
    規格書內都會有所標示

网友:
    楼主是卖芯片,并不是硬件工程师,不需要进行原理设计,不用看的那么详细,建议楼主对自己售卖芯片的系列进行大方面了解,着重知道一个芯片的作用和使用环境,然后稍微对比就知道这个系列的作用了;
    举例:TI的电源芯片,知道DCDC与LDO的区别就好了,大类下的不同芯片其实大同小异,细微处有区别,那些区别就需要官网的选项表格里去分了,比如电源芯片主要看输入电压范围,输出电压范围,输出电流大小;
    一般来说,硬件工程师下单找你买芯片,已经对自己要设计的图纸比较清晰了,不会什么都问你这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