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的输入是5V 4mA 经过一个662K(DCDC芯片)输出3.3V ,那么电流能放大么是多少

楼主(2020-08-19):
因为我的主芯片51822是3.3供电的。但是我的输入很低  5V  4mA,输入很低的情况下进一个DCDC芯片662K,然后输出3.3给51822供电,这个电流够么?

网友:
    输入功率=DC-DC自身损耗+输出功率;理想情况下输出端的最大电流I=5*4/3.3=4.5mA。实际情况下,肯定没有4.5mA,因为DC-DC的转换效率肯定没有100%,你算90%,则实际电流为4.5*0.9=4.1mA.

网友:
    I=5*4/3.3=4.5mA
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

网友:
    你要看主芯片的资料,看看最大功耗是多少,你能给的最大电流就像上面说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