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是怎么实现自激震荡的?有哪位大师给讲解一下?非常感谢!

楼主(2020-08-19):
这个电路是怎么实现自激震荡的?有哪位大师给讲解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说不清楚啊

网友:
    应该是有三极管的不断打开关闭实现的

网友:
    这个电路可以称为一种全桥电路,在正半周电流从Q1经变压器初级到Q4形成一个回路,这时Q2和Q3是截止的,

网友:
    在负半周电流经Q2变压器初级Q3形成回路。正半周变压器电流从上向下,负半周变压器电流从下向上。C9到12是加速电容,加快四个三极管的转换速度。R6的作用是把Q1Q3的电压变化驱动Q2Q4状态翻转,同时Q2Q4状态的翻转通过R7转递到Q1Q3的基极,加速Q1Q3的状态翻转。然后四个管子稳定,变压器初级电流逐渐增加,最后使Q1或Q4中的一个脱离饱和状态,变压器两端的电压发生变化,通过R6或R7转递到Q1和Q3或Q2和Q4的基极上,然后加速翻转进入负半周。负半周的工作原理同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