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滞比较器的反馈电阻大小

楼主(2020-08-19):
请教下,在这个电路中,迟滞比较器的反馈电阻的大小取值有什么要求。

网友:
R2和R10,R32和R33是用来求门限电压的。 假设R10左边加的电压为Vx,则根据叠加原理,上门限电压VT+=Vx*R2/(R10+R2) + VOH*R10/(R2+R10);所以同样得出,VT-=Vx*R2/(R10+R2) + VOL*R10/(R2+R10);VOH,VOL为跳变电压,如果5V供电,则VOH=5V,VOL=-5V,再根据你想要的门限宽度VT+ - VT-即可得出R1,R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