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是空载时电源的开关频率过低,突然带载就不行?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楼主(2020-08-19):
测试一个电源,空载时5.14V, 负载设置满载5A,突然启动,可以明显的看到电源输出电压关闭了一会,然后再起来,完全可以满载5A开机。请问怎么会在空载一段时间后突然带载电压就关闭一下?  但是快速的启动关闭负载都没问题。 难道是空载时电源的开关频率过低,突然带载就不行?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个问题,好多地方需要考虑吧。

网友:
1,是什么架构
2,是电子负载还是其他功率电阻负载;如果是电子负载,Von点设置是多少;
3,‘快速启动关闭负载’是多快的速度;
4,有没有测VCC电压的情况;
5,有没有测输出负载电流在开、关机时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