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HKP数据打开问题

楼主(2020-08-19):
目前mentor7.9.5设计出现问题,打开总是出现闪退,无法继续。通过尝试VX版本打开此数据既没有问题,但无法降低版本打开。目前想到的是通过输入输出HKP文件解决。高版本可以导入低版本HKP文件,但反向则行不通。是否有解决办法呢。

网友A:
你先修复一下软件试试。

网友:
有没有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修复一下软件试试。

软件到没有问题,只有这个工程有这个问题,其他均没有。问题定位不了具体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修复一下软件试试。

修复失败。提示工程存在不一致的情况。

网友:
低版本打不开高版本 求大神指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