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想组建一条波峰焊生产线,都需要买哪些设备呢?

楼主(2020-08-19):
公司想组建一条波峰焊生产线,都需要买哪些设备呢?自动上板机,下板机,剪脚机,成型机是不是都需要呢?还有波峰焊的品牌和型号选哪个比较好???公司目前电路板量不大,一天也就几百套,但是为了以后的产量,机器也不能太差,要求价格5-10万左右一台吧。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
要上好的没戏,好炉子都是大锡锅的。几百套你确定要上个波峰焊,一个波峰焊下一次锡就100-500公斤锡。

网友:
天行健工业有个选择性波峰焊可以的,上锡才不用那么多锡的好吗,我不知道其他牌子的选择性波峰焊是不是一样的,但是天行健的这个波峰焊主是不用上锡那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