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Gbps高速差分SIPI设计问题

楼主(2020-08-19):
    引起抖动的常见因素有哪些?

网友:
    峰峰值抖动 相位抖动 周期抖动 固有抖动 随机抖动
    说峰峰值抖动参数用于衡量固有抖动会很有效, 但是衡量随机性抖动却会出现很大误差;
在数字系统中,两个逻辑电平之间的切换通常伴随着快沿的出现,这些边沿在时序上的不稳定性就叫做 相位抖动;
    周期抖动是指实际时钟周期与理想时钟周期的偏离;
    呈现高斯分布的抖动往往有热噪声引起的抖动称之为随机抖动;

网友:
    误差不可能避免,只能尽可能减少

网友:
    电源,链路反射,串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