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网络中的透传到底什么意思?

楼主(2020-08-19):
1、透传:指与传输网络的介质、调制解调方式、传输方式、传输协议无关的一种数据传送方式。
这就好比快递邮件,邮件中间有可能通过自行车、汽车、火车、飞机的多种组合运输方式到达您的手上,但您不用关心它们中间经历了哪些。

2、为什么要透传呢?
透传一般都是用来读取远程的串口数据。例如:网吧内每个上网者都要刷身份证才能上网,但身份证数据库不可能放在每个网吧内。所以就将读卡器的串口数据通过透传回传到公安局,在公安局的平台上来比对身份证号码。

网友:
这种情况可以加无线AP来延伸覆盖,这是最常规的办法,另外还有其它类型的扩展设备可用。如果不增加设备来扩展覆盖,唯一的办法是给现有无线路由换用高增益天线甚至是高增益定向天线,但这种方法要看设备是否支持更换天线,而且未必就能解决覆盖死角问题,只能是有所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