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机的灵敏度和发射频

楼主(2020-08-19):
接收机的灵敏度和发射频

网友:
都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概念。

网友:
接收机灵敏度是指接收机在满足一定误码率的 性能条件下,接收机输入端所需的最小信号电平,跟信道类型和传播情况有关系。但是没听说过跟发射频率有关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