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的这个电阻,请问有何用途

楼主(2020-08-19):
如图,我标记的这个电阻,请问有何用途,大家知道的说一下,谢谢

网友:
限流电阻吧,3脚是获取USB是否过流情况的,如果过流的话芯片会通过4引脚控制芯片关闭。至于那个1引脚(假设是1),我估计是MOS输出

网友:
可以给电容175 180  放电

网友:
在此处的主要用途,个人感觉是给外设供电,在没有外设空载的情况下是用于LDO的最小负载的,放电电阻可能不是主要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