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电阻器的使用注意事项

楼主(2020-08-19):
①使用和存放的环境温度与湿度要符合要求,周围空气要清洁,无腐蚀性气体,不应受强光照射。

  ②搬运时应轻拿轻放,避免碰撞和剧烈振动,否则会导致电阻线圈的变形,引起电阻值的变化。

  ③使用时不能超过额定功率,否则电阻值会产生变化,甚至损坏。标准电阻箱是由多个标准电阻元件组合形成的,用开关切换可得到十进制的可变电阻值。

网友:
标准电阻箱是由多个标准电阻元件组合形成的,用开关切换可得到十进制的可变电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