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中给figure添加图例(legend),标题(title)和颜色(color)

楼主(2020-08-19):
在Matlab绘图过程中,尤其是需要将多个图绘制在相同的坐标轴中时,通常需要将不同的曲线设置成为不同的颜色。此外,为了直观,还需要给这张图标增添标题和图例。这篇文章展示了在Matlab的绘图窗口(figure)中设置曲线颜色、添加图例(legend)和标题(title)的方法。
        在Matlab中,给曲线设定颜色可以采用plot函数实现。如下所示的语句中:
plot(x, y, 'r');
是以 x 变量为横坐标,y 变量为纵坐标绘制红色曲线。其中,颜色控制由 ‘r’实现。在Matlab中,预先留了7种颜色,分别为‘r’‘g’‘b’‘c’‘m’‘y’‘k’。如果需要更多的颜色调整,可以采用‘color’关键词实现,具体语法如下:
plot(x, y, 'color', [0.1 0.2 0.3]);
其中,出现在‘color’关键词之后的矩阵,控制绘制出来的图像的颜色。
        当绘制出一个曲线之后,可以采用 title 函数为绘图增加标题。具体的代码格式如下所示:
figure;
        plot(x, y, 'r')
        title('这是你绘制的曲线');

        此外,绘制多条曲线时,为了对曲线进行区分,还需要增添图例,可以采用legend函数实现。具体代码格式如下:
figure;
        plot(x, y, 'r')
        legend('这是你需要的图例');

        最后,下面一段代码是将上面所有功能集合的演示,如下图所示:
figure;
    plot([1:10],[5:14]);
    title('这是标题');
    hold on
    plot([1:10],[1:2:20],'color',[0.1 0.7 0.3]);
    hold off
    legend('line 1','line 2');

运行结果如下: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