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朋友熟悉锂电池保护板,能不能指点一下,谢谢了!

楼主(2020-08-19):
16串磷酸铁锂电池保护板上的元件, 一个5脚的型号13DAC,另一个是6脚的型号82Y1Y。网上搜索了一下没有找到这方面的资料,请知道的朋友告诉一声,谢谢了。

看到看到板子设计是17串的,想加一块电池,想利用起来没有焊接完成的电电路,不知道哪两个元件是什么,没法去买。

另外,在咨询一下各位朋友,按照其他焊接起来的电路,把17路电路焊接起来是不是合适,即加一个13DAC,加一个103电阻(电容)、加一个331电阻+电容、加一个s72三极管、加一个820电阻,这样是不是能行?

哪那位朋友熟悉锂电池保护板,能不能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
是DW01+,battey,protection,ic

网友:
这个好像是均衡功能的芯片  具体上面型号我也不清楚

网友:
5脚的是均衡IC,六角的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