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射功率为什么转换为dBm(分贝毫瓦)来表示?

楼主(2020-08-19):
射频知识中,发射功率为什么转换为dBm(分贝毫瓦)来表示?而不是用1mW或者0.00000001mW或者10000000W来表示

网友:
就像电阻1000欧姆用1K,1000000欧姆用1M来表示一样

网友:
1mW(0dBm);  0.00000001mW(-80dBm); 10000000W(90dBm) 用dBm表示功率更简洁,清晰。

网友:
为了方便计算和记录,否则数量级相差太大,不好记录和使用

网友:
从你写mW值的方式已经可以看出为什么了,db描述更加方便简单,而且对比增益衰减从原来的乘除法运算转化加减法运算,提高运算效率。
实际工程中还有很多用dB表示的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