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这个如何解决?

楼主(2020-08-19):
用反激式开关电源做dc-dc升压 输入是12V,输出是24V,5A。120W.。现在遇到的问题是输出带不起,只能带到50W,输出24V,2A,再加大负载输出电压就降。请教大神这个如何解决?非常感谢!

网友:
单管正激,简单又好用。

网友:
电压下降的时候占空比是多少?
原边Isens电压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