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直流电位差计测量电阻

楼主(2020-08-19):
 用直流电位差计测得负载两端的电压和通过负UI计算出功率。在用电位差计测量功率的过程中,要注不变。用电位差计测量功率的方法又称为直流补偿法,常流电位差计测量电阻的电路如图1所示。

  电阻Rx和标准电阻Rn串联。当开关S倒向Rn一边时,当S倒向Rn一边时,测得Rn上的电压为Un。若保持电流I不变,则

  测量时,尽量使标准电阻Rn接近被测电阻RX,这样能使调试容易些,并且测量时更准确。

网友:
用直流电位差计测得负载两端的电压和通过负UI计算出功率。在用电位差计测量功率的过程中,要注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