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画这个公式的阶跃响应(如图)然后将图片公式添加到gui里面。

楼主(2020-08-19):
syms w  % to define the nature frequency
syms a  % to define the damping ratio

G=tf(1,[1 2*w*a w^2]);
Gc=step(G);
Gs=feedback(Gc,1)
disp Gc

请问这个为什么无法运行?
想画这个公式的阶跃响应(如图)然后将图片公式添加到gui里面。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
你的代码有点问题。

网友:
还是直接用step(a,b);属性设置用
xlabel(handles.axes1,'Time');
ylabel(handles.axes1,'Amplitude');试试看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