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里面铜皮参数必须得一个个改吗?

楼主(2020-08-19):
05里面铜皮参数必须得一个个改吗?好久都没用那个版本了,请教大神,感谢!

网友:
05里面确实那样。

网友:
你可以换个高一点的版本。

网友:
05这一点确实不好用。

网友A(2020-09-26):
我有一个脚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脚本

可以分享下吗

网友:
解压把tools往工作区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