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面刷助焊剂后,波峰焊后出现按键帽掉落了怎么办?

楼主(2020-08-19):
一款产品,板厚2.0mm,板子上对铺地设计没有做隔热设计,通孔内上锡只有一半。在正面刷助焊剂后,波峰焊后出现按键帽掉落了,比例有点大。请教大神,这个如何改善,非常感谢!

网友:
焊接温度是多少?

网友:
看看材料本体可受多大的力,最大的可能材料不同热膨胀系数不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