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ltium Designer怎么生成层次原理图的所有模块的BOM?

楼主(2020-08-19):
altium Designer怎么生成层次原理图的所有模块的BOM?

网友:
只要把原理图关联了应该就可以直接生成BOM

网友:
在 "design"-"creat sheet symble from sheet or VHD”可以试一下

网友:
reports------bill off materials
Excal Options"BOM Default Template 95.xlt"
可以输出很标准的BOM表。

网友:
楼上正解,AD Reports------Bill off materials(就是BOM表),如果你各模块是分开绘制的,可以通过在弹出的设置界面中选择整个工程的BOM表或者当前原理图的BOM表,选择下模版,选择下导出方式(常用的有PDF XLS CSV等等) 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