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路神仙,我的电烙铁氧化了怎么办

楼主(2020-08-19):
同事用我的电烙铁,老不关,烙铁头氧化了,不沾锡,。请问前辈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楼主:
请大神给个办法

网友:
    松香洗,上锡,再用松香洗,再上锡。
    平常用的时候温度不要太高,短时不用的话,沾上点锡保护焊头把温度降到100度,避免氧化。

网友A:
    淘宝上有烙铁头复活膏,可以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有烙铁头复活膏,可以试试看。

贵不贵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贵不贵啊。

属于9.9包邮系列吧

网友(2020-11-03):
    买高频的一段时间不用自动降温的那种。

网友:
    用砂纸打磨一下,或者用偏口钳磨一下,然后加热包焊锡,用焊锡多包一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