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amiko.SSHClient()的exec_command()的使用问题

楼主(2020-08-19):
python脚本

#!/usr/bin/env python
#coding: utf-8

import paramiko
IP='192.168.xxx.xxx'
FILEPATH='/root/test/test'
LINE= 'use'
print(FILEPATH)
# 建立一个sshclient对象
ssh = paramiko.SSHClient()
# 允许将信任的主机自动加入到host_allow 列表,此方法必须放在connect方法的前面
ssh.set_missing_host_key_policy(paramiko.AutoAddPolicy())
# 调用connect方法连接服务器
ssh.connect(hostname=IP, port=22, username='root', password='111')

command1="echo $LINE"
command2=“echo use”
stdin1, stdout1, stderr1 = ssh.exec_command(command1/2)
result1 = stdout1.read().decode('utf-8')
print(result1)

# 关闭连接
ssh.close()
问题出现在command1不能使用变量,使用字符串的command2可以正常运行;
那么应该如何使用变量

还有如果想这样使用ssh.exec_command("sed "$a$LINE"  $FILEPATH")  就是向远程服务器指定文件末尾添加内容(想使用变量好适用于不同场景便于修改)应该怎么调整

网友:
还以为是资料帖

楼主:
还有如果想这样使用ssh.exec_command("sed "$a$LINE"  $FILEPATH")  就是向远程服务器指定文件末尾添加内容(想使用变量好适用于不同场景便于修改)应该怎么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