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膏涂敷检测(SPI)

楼主(2020-08-19):
    什么是焊膏涂敷检测(SPI)

网友:
    焊膏涂敷检测(SPI),用于检测焊膏印刷质量,通常的检测设备为2D/3D焊膏涂敷检测仪(因3D焊膏涂敷检测仪在实际运用中比2D焊膏检测仪获取的检测信息更全面、控制更有效,故在条件许可的前提下,通常优先选用3D焊膏涂敷检测仪)。

网友:
    这样的是不是检测的效果更好

网友:
    实际使用过就知道,SPI,运用CPU强大的算力,将摄像头所拍摄的高清画面进行2D成像,计算其面积范围内的点数,以及颜色重合,以辅助摄像头拍摄其高度,形成高度差,再对缺失或者与设定模板不同的像素进行标注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