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5在ECO模式下怎么删除元件不删除网络?

楼主(2020-08-19):
pads9.5在ECO模式下怎么删除元件不删除网络?

网友:
    你的器件都删了,那连接到这个器件上的网络都没了呀

网友:
    一个网络两个点以上的选择删除元件是不删除连线就不删除网络了,2个点的删除元件就没网络了

网友:
    新人报道,谢谢大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