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查看电容是否漏电

楼主(2020-08-19):
视电解电容器容量巨细,通常选用万用表的R×10、R×100、R×1K挡进行查验差异。红、黑表笔别离接电容器的负极(每次查验前,需将电容器放电),由表针的偏摆来差异电容器质量。若表针活络向右摆起,然后逐步向左退回原位,通常来说电容器是好的。假定表针摆起后不再反转,阐明电容器现已击穿。假定表针摆起后逐步退回到某一方位停位,则阐明电容器现已漏电。假定表针摆不起来,阐明电容器电解质现已单调推失掉容量。
  有些漏电的电容器,用上述办法不易精确差异出好坏。当电容器的耐压值大于万用表内电池电压值时,依据电解电容器正向充电时漏电电流小,反向充电时漏电电流大的特征,可选用R×10K挡,对电容器进行反向充电,查询表针逗留处是不是安稳(即反向漏电电流是不是安稳),由此差异电容器质量,精确度较高。黑表笔接电容器的负极,红表笔接电容器的正极,表针活络摆起,然后逐步退至某处逗留不动,则阐明电容器是好的,但凡表针在某一方位逗留不稳或逗留后又逐逐逐步向右移动的电容器现已漏电,不能持续运用了。表针通常逗留并安稳在50-200K刻度计划内。
  假定是大容量的电容器(100uf以上)不只能够用万用表差异有无漏电还能够差异容量的巨细详细做法是:把万用表十千欧挡两笔表接电容两头表针会立刻指向零并逐步向无量大摇晃,容量越大从零到无量大的时刻越长和别的已知容量的电容器比照能够估量出一个大约值。假定电容的容量很大指针从零到无量大的时刻很长能够用千欧和百欧挡。

网友:
当电容器的耐压值大于万用表内电池电压值时,依据电解电容器正向充电时漏电电流小,反向充电时漏电电流大的特征,可选用R×10K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