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读取和写入Excel文件

楼主(2020-08-19):
1. 读取Excel文件

(a) 命令方式xlsread:

读取命令:[data,text]  = xlsread(FileName, SheetName, Range);

data保存的是数据单元格的值, text保存的是字符串单元格的内容。

例如:[data,text]  = xlsread('C:\Test\test.xls'', 'testsheet', 'B2:D10');

存储方式为矩阵,和Excel表格中的位置一致。

如果Sheet内都是数据,可直接使用data = xlsread(文件名)。

(b) 界面方式uiimport:

   在Matlab中输入命令:uiimport, 弹出如下窗口。不仅可以选择从文件导入,也可从剪贴板中导入。

2. 将MATLAB数据写入到Excel

写入命令:xlswrite(FileName, Output, SheetName, Range)

其中Output为要写入的数据,可以是矩阵也可以是cell类型

例如:xlswrite('C:\test\text.xls', eye(3), 'Sheet1', 'A1:C3')

网友:
